德瑞斯变频器

楼主(2015-11-04):
刚接触这个牌子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一台5.5的变频器没输出!测量模块没问题,供电正常且有负7.5V电压,怀疑是六反相驱动器的问题,测量供电正常为5V 但是我并不怀疑是他的问题,因为测量主芯片输出的脉冲一直都没变化为5V  启动不启动都一样。请教各位下,芯片会自己自锁吗?是存储的问题吗?引起这种情况是什么造成的求解。

网友A:
我猜可能你连怎么启动或者设置频率是多少都没有搞清楚吧

网友B:
驱动光耦是什么?

楼主:
频率是面板给定的50HZ  控制方式是按键板,启动后又频率没输出驱动光偶是316配合PC925L(启动时以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