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2的plc抗干扰如何

楼主(2015-11-04):
今天在现场,一个超声波设备。感觉干扰挺厉害的。触摸屏上面的数值显示,应该是每秒加1,结果变化3或者5个才变化一次

网友A:
是用的ES2还是其他,总数值是否符合;
找到解决办法没有。

网友B:
多大功率的超声波设备?
工作在什么频率?

楼主:
下午又显示正常了

网友C:
应该是每秒加1,结果变化3或者5个才变化一次。这是楼主自认为的,还是看程序得出的?

网友D:
监控下PLC,有时PLC与HMI之间的传输并不流畅。

网友E:
呵呵;本身超声波就会对外部元件产生严重的干扰;
所以还是改进如何抗干扰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