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04):
一台十年历史的数控纵切自动车(走心机)开机回零时经常出现319 X 轴编码器报警,复位后增加报警416 X轴断线。
现在即使不回零,开机2小时3小时有时候也会出现此报警。
已经更换了伺服,主机板卡,实在是找不到还有哪里有问题了。
怀疑电机有问题,但是机床太小钣金太难搞了,一直犹豫没有更换x轴电机。
请高手指点一二,多谢了!

网友A:
3n9号报警    报警信息: “SPC alarm:nth axis pulse coder”,SPC (串行脉冲编码器)报警:第n轴脉冲编码器故障。   报警说明:轴脉冲编码器错误

.4n6号报警    报警信息: “SERVO ALARM:nth axis disconnection”,伺服报警:第n轴断开
报警说明:第n轴的位置脉冲编码器断线报警

楼主:
检查了编码器的反馈电缆,使用数字表测量了通断,各线联通正常。
多谢二楼帮助。

网友B:
有次,我们是更换伺服电机好的

网友C:
有备用电机就换上嘛,编码器电缆确定好的就换编码器。

网友D:
如果线路没有问题
楼主板卡也换了
还是换电机把
有些伺服电机会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E:
因为是X轴报警,所以3n9中的n就是1,要检查诊断号760和770的信息,再有目的的去检查;4n6断线报警,这说明X轴有第二编码器,电机与丝杆连接部位是检查的重点。

楼主:
多谢各位。
因为钣金太难搞了,现在把zx伺服编码器互换了一下,开机观察了一天,还没有报警,等着看看报警会不会转移到z轴再决定是否拆钣金换电机。
电机没有备件,还得去搞另一台同类机器。
数控维修很麻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