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元件检测机

楼主(2015-11-04):
想用人机界面、PLC做一个系统,来检测气动元件的动作次数,要求就是PLC输出不断的通电断电,让电磁阀驱动气缸不停的换向,有好的方案给报酬,qq670285502

网友A:
楼主上面的图片哪来的?直接依葫芦画瓢就得了,不过PLC和触摸屏都需要编制程序与画面,还有工作台的设计,电气控制箱的制作与连接导线,还有气动电磁阀的购买与组装,建议联系本地的自动化公司吧。

网友B:
这个简单吧!你自己想想都能写出来

网友C:
要用晶体管的PLC。
对于测试哪些项目,你也没有说清楚。如果就不停的通断,没有什么的了。
如果是用普通继电器来执行,只怕是电磁阀没有坏,继电器先坏,所以用晶体管PLC做。

网友D:
觉得1楼建议比较中肯。

网友E:
楼主写得不错,受益匪浅!

网友F:
找附近人帮忙吧。

网友G(2016-01-16):
这个不难吧,气缸装磁性开关就可以检测气缸运动并记录运动次数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