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04):
海泰克PWS6A00T-P触摸屏下载程序时提示错误:需要的HMI型号:PWS6A00T-P;  连线的HMI型号:?
请问该怎样解决?

网友A:
设定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设定没错,是不是连线不成功?我在硬件上是连接的触摸屏上的COM2口,用RS232转USB的线连接到电脑上,这样能不能实现通讯?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设定没错,是不是连线不成功?我在硬件上是连接的触摸屏上的COM2口,用RS232转USB的线连接到电脑上,这样能不能实现通讯?
设定没错?不知楼主怎么设定的?
RS232转USB?是USB-RS232吧?com口设置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传输设定选得COM4,工作参数里面设置的COM2

网友C:
呵呵;如果是没连上,怎么会提示你屏的型号不符呢?
只能与你软件里设定的屏的型号与连接的屏的型号有区别才会这样提示;
只需要在软件里把屏的型号改过来就行了;

网友D:
这个COM两个需要一样的才可以吧!

网友E:
我怎么发现PLC和触摸屏都是一个地址呢?

网友F:
不知7楼所说,有无关系;5楼所说,是否确认无误。

网友C:
下载屏的程序,与你PLC的通讯设定无关;
那个仅仅是程序下载后连接PLC时连不上提示通讯错误;
这是二个问题,不要混淆;

网友G(2019-01-07):
回复 网友C:
我也是电脑下程序到这个屏里弹出这个说型号不对,大佬们到底怎么设置啊

网友C:
你软件里选的型号与你屏的硬件型号不一致,仅此而已;

网友G:
回复 网友C:

但是填的是一样的啊

网友G:
回复 网友G:

网友H:
回复 网友C:
USB驱动正常了?换个版本软件试试

网友C:
你这屏出厂没多久,软件版本先升到最新版本试一下;

网友G:
回复 网友C:
下了一个最新版的软件就可以了,谢谢大佬。。

网友C:
你的屏是18年出厂的,用V6.10的版本不会有问题。

网友I(2019-02-22):
引用 网友G:
下了一个最新版的软件就可以了,谢谢大佬。。
下了哪一个版本就好了?我用6.10的还是这样

网友J(2019-04-06):
回复 网友I:
升级到6.12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