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04):
29、 41脚24V- ,1、2、7脚24V+,4脚脉冲输入,6脚方向。里面参数设置了
0.00-0
0.01-0
0.002-1
0.003-13
0.004-250
0.005-0
0.006-0
0.007-1
我把0.006设为0时,0.007里改成0或者2不会转动。1和3可以转。为什么只能向一个方向转。不能实现正反转啦。新手啊在网上看了好多贴子说更改0.005、0.006、0.007参数。我都组合过还是不行。求各位大神看看,指导下。谢谢!

楼主:
用的是三菱1N-24MT。drvi 指令。

网友A:
你是接哪种模式的线啊??这个是那个50针的那个插头吗???

网友A:
0.002-1
0.003-13
0.004-250
0.005-0
0.006-0
0.007
哪里来的这些参数啊???

楼主:
我用的是位置控制,前面有两个英文P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