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04):
想买台plc练手,继电器型和晶体管型的买那种比较合适?
初步打算买西门子200或200 smart系列的,那种型号比较适合新手练手?
谢谢。

网友A:
那还是晶体管型的吧。
楼下的意思呢?

网友B:
晶体管的PLC可以做运动控制,而继电器的PLC只能做逻辑控制,建议上晶体管的PLC。

网友C:
也觉得晶体管的适合些,可以快速输出脉冲。

网友D:
200还是别玩了。。淘汰的产品。定位控制又不行。

网友E:
台达好入门也好用 西门子也不错入门些难

网友F:
按楼主的打算,应该是晶体管的好。

网友G:
学习的还是晶体管的吧。

网友H:
应该多差不多啊

网友I:
晶体管的可以测试定位,如果是普通逻辑等控制用仿真软件就可以测试了。

网友J:
学习用还是选晶体管的吧,带定位功能;

网友K:
晶体管的好些吧,只搞继电器的不太好使呀,还是学学伺服定位的吧

网友L:
建议晶体管,只是到时可别接错电压了

网友M:
晶体管型的,而手就行便宜。

网友N:
晶体管型的功能比继电器的要多点,可以办出高速脉冲!

网友O:
224xp晶体管的

网友P:
晶体管的吧,最好是224XP的,以后可以模拟量学习,还可以做脉冲输出等用。学习用途大。西门子PLC功能是最强大的,学会西门子的PLC,其它牌子自然都会了。

网友Q:
smart200 型号ST20(最少点数)  订货号:6ES7 288-1ST20-0AA0 12输入  8输出 晶体管型的,可以调伺服,步进电机。
s7-200系列的产品应该快停产了吧!
当然我建议你买一个亚洲厂家的PLC比如说三菱、LG、信捷。因为欧系PLC输入大多用PNP型的传感器(比NPN的传感器价格要高。)

网友R:
晶体管型便宜

网友S:
淘宝随便买个N手的,很便宜。

网友T:
现在二手PLC 白菜价,学习用首选晶体管输出型。可以发高速脉冲

网友U:
还是晶体管的吧,可以发脉冲。

网友V:
引用 网友W: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c.w4004-6822438593.3.V1fT30&id=523075089829

视频能共享一下吗?谢谢

网友X:
现在国产的也可以用200 软件编程

网友Y:
如果说想学习一些伺服,步进什么的,那就晶体管的。

网友Z:
哪个都无所谓啦,你主要不是学习编程吗?!

网友AA:
晶体管式,价格又差不多

网友AB:
建议晶体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