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

楼主(2015-11-04):
前几天我弄了个威给触摸屏tk6070iq,控制青岛华皓科成hhhkgs600变频器,能读出数据,写不了数据。频率写入2000h,我设为6x8193,寄存器是1000h是正转启动0001h,应该怎么弄,那位师傅能说下。谢谢

网友A:
权限没打开难道???能读出他说明地址找对了写不进说明你写入的方法不合法,比如要打开哪个机关等等。
再补充一下,楼主你的画面做的好丑,难道是自己用用?美化也是组态师傅的份内事情啊。

网友B:
我用该屏与英威腾做过通讯,写入频率地址用的也是6x8193,如果你能读出频率表示通讯是没问题的了,看看变频器那边频率设置是不是通讯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自学的,自己做试验的,只是看看能不能运行

网友C:
看看频率是不是通讯给定。

楼主:
设置了频率给定是485,运行也是485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自学的,自己做试验的,只是看看能不能运行
做成那样很不错了。学习。加油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多谢,现在主要想学会控制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