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04):
从电脑向海泰克PWS6A00T-P下载程序时,可不可通过触摸屏上的COM1、COM2、COM3、这三个通讯口进行下载?我用的COM2口,通过USB转RS232转接线接到电脑上,下载程序时,一直提示错误:所需的HMI型号:PWS6A00T-P,连线的HMI型号:?
这种情况,是不是没有实现通讯?电脑没有识别触摸屏?

网友A:
把你屏反面铭牌拍个照片,再把电脑上提示的画面拍个传上来;

网友A:
现成的USB下载口不用,还USB转换COM口,再连接,看看都醉了;
COM1 COM2的通讯口也都是支持程序下载的,但有二点要符合:
1、必须在屏的系统菜单里选定使用COM1或COM2下载使用;
2、对应的COM口下载电缆请确保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要是只有COM2的下载线~

网友B:
这种通用的USB下载线一根不超过10元钱表情,很多打印机都用这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已经解决了,谢谢

网友A:
最后是什么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头一次用这款触摸屏,下载程序的时候是在RNU界面下载的,所以下载不进去~

网友A:
要DIP7开关位置改一下的;

网友C(2019-01-07):
回复 楼主:
你好,想知道你是怎么设置的,我也用这个屏,下载程序的时候显示连接的型号不对

网友D(2019-04-15):
楼主用的是什么软件与触屏联接

网友E(2019-07-11):
回复 网友C:
下载ADP6.12版本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