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不平衡

楼主(2015-11-04):
一台变压器,后面带一台馈电开关,再带一台三相电机,馈电开关电流显示Ia=61A,Ib=52A,Ic=45A。跳闸后显示电流不平衡。
三相电压基本上相差5V,变压器的容量足够大。有谁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就只带有一台电动机啊,就近量电动机电流呢;空载电压是否平衡,是不是同一块表显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么试过空载,空载电压么实验,但是带载的话,电压正常,空载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电流表显示的应该么问题,平常三相显示都是60A。

网友B:
测量变压器的输出电压,如果三相电压相差有±5V左右的数值,那就是高压电源输入或者变压器自身的问题。
测量马达的三相绕组,电阻值是否相等,不相等请检查马达内部的绕组。

网友C:
三相用电负载基本平衡就要怀疑变压器了

网友D:
高压不平衡应该不大会吧,你这个低压差5V高压就要几十上百伏特,一般供电所调节了好了的。空载平衡就说明了高压平衡,我想是变压器不对称。

网友E:
俱体数据没说,是高压还是低压?断路器型号呢?

网友D:
回复 网友E:
亲,可以给点积分给我么。我这么挺你啊。看到你每次都给你打招呼。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亲,可以给点积分给我么。我这么挺你啊。看到你每次都给你打招呼。
教主好,你的东方不败图像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亲,可以给点积分给我么。我这么挺你啊。看到你每次都给你打招呼。

第一次这么说,可以视作幽默;第二次这么说,也就罢了。
古语云,再而衰,第三次就不要如此幽默了。

积分嘛,明年还有大把。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亲,可以给点积分给我么。我这么挺你啊。看到你每次都给你打招呼。
怎么能这样呢?想分想疯了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亲,可以给点积分给我么。我这么挺你啊。看到你每次都给你打招呼。
积分还可以索要吗,第一次知道有这么回事,真是深入骨髓,无孔不入啊

网友I:
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跳闸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亲,可以给点积分给我么。我这么挺你啊。看到你每次都给你打招呼。
积分还可以索要吗,第一次知道有这么回事,真是深入骨髓,无孔不入啊
别人可以赏赐,好像可以自己建很多号打擦边球。但是我很高尚表情,不屑于做。表情不过逼急了都懂的。

网友A:
哪一个开关跳闸;显示电流不平衡的,是跳闸的开关吗,开关的型号规格(虽然说了,我也会不知道,但可能会有知道的)。
是不是怀疑电动机有问题,或者可做必要的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