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热电阻短路

楼主(2015-11-04):
这个热电阻刚用了俩小时就短路了,是放到液体沥青里测温度的,放进去之前我测过电阻是107欧,短路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一天坏了俩

网友A:
 PT100热电阻的电阻体短路的话,显示现场仪表断电后,将衔接导线在电阻体的端子处拆掉,再用万用表量电阻体的阻值能否等于实践数值,如少于实践阻值,则该电阻体短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拆掉了量的,阻值为零

网友B:
TP100测液体沥青?是不是温度范围超了?沥青属于油类,温度大约在400度左右吧?TP100测不合适,改用热电偶测,皮实耐用,不容易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拆掉了量的,阻值为零
测量范围是多少?是还外壳有防水等?

网友C:
如果以前使用正常的话,有可能热电阻质量问题。

网友D:
同意 4楼意见

网友E:
好有钱啊,用这中好的,但这种有个缺陷怕震动,,改用那种水活,芯子象钢精棍的就可以管时间长点了

网友F:
如几位所说,先看是否适合该种场合;如果可以,看使用是否正常、质量是否可靠。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好有钱啊,用这中好的,但这种有个缺陷怕震动,,改用那种水活,芯子象钢精棍的就可以管时间长点了
同意,这种很怕震动

网友H:
你这个是方法不对的吧 你应该要搞个管子在放在里面呀

楼主:
回复 网友H:
有管子的,这是从里面抽出来的,液体沥青也就200度左右

网友I:
应该是质量问题,我们这pt100
用得多,很少出现这个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