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05):
最近准备 更换变频器,G7直接替换G5的,用在起重机大车机构中,目前运行良好,不知道H1000是否能直接替换G5的,或G7能否直接替换H1000的,有过类似有经验的朋友分享下    谢谢!!!!!!!!!

网友A:
感觉H1000的质量不如G7的好呢。

网友B:
我换过了,没有问题,不过是在数控滚齿机上控制主轴的。

网友C:
H1000可以代换 G7   H1000有起重应用

网友D:
参数设定好,没问题。

网友E(2020-03-08):
试过了,门座起重机上G7换成H1000,正常使用。而且G7和H1000两台变频器驱动前后两个电机,同步性也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