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搞?????

楼主(2015-11-05):
我想把这电机运转起来时能够做到以下功能,不知哪位师傅能指点一二?先谢谢了。
能够控制这个电机慢慢加速启动和慢慢减速停止。因为是就设备,就本着改善,少花钱的原则,请别考虑换伺服步进电机[或用变频器控制。

网友A:
拿掉速度控制器,更换为1台小功率变频器就可以了。

网友B:
电控箱里还有什么硬件?
调速电位器换成电动的电位器;

网友C:
这个你要考虑用分级固定速度,用继电器切换固定电阻值代替电位器手动调速

网友D:
换成电动电位器应该是最经济的了

网友E:
不能用变频器,自动的话也只能自动切换固定电阻了。

网友F:
感觉4楼的建议不错,应该比较经济实惠

网友G:
又要马儿长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电阻分级效率必定很低,上调压器还不如上个小变频器。

网友H:
呵呵;要慢慢起动还不用变频器?
换个小的三相电机,200W的变频器用不了多少钱的;

网友I:
本来就是一个单相电容运转的交流手动调速马达,想改自动调速?去改动手动调速器内部?大卸八块来焊接内部的电子元件,肯定是行不通的,弄不好直接搞报废调速器,老板知道肯定要大发雷霆,要你赔偿损坏的调速器,搞不好你的饭碗也保不住了。
不用花费金钱的设备技术改造,还真是想象不出来的。
把生产线上的设备技术改造需求和改造需要的资金总额上报上级领导或者老板,获得批准之后,可以名正言顺的购买设备回来技改了。

网友J:
又想改造,又想不花钱的,那有这样的事,叫老板把位置让你坐算了,招大量员工,又想不发工资,给我好好干。

网友K:
楼主可能是想,将手动调速改为电气控制吧,则先需了解手动调速的方式及原理;
但是,倘若没有把握,则不宜动手;或如9楼所说,慎重对待。

网友L:
呵呵……不花钱难呀……

网友M:
想不花钱是难的,经济一点就是电动式电位器啦!

网友N:
220的还调速没见过

网友O:
不花钱是不可能
只是看怎么少花钱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指点。谢谢

楼主:
市面上好像很少这电动电位器。能介绍一款吗?我没这么控制过,很想去尝试尝试。

网友P:
如果是单相电容式电动机,貌似不可以接变频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市面上好像很少这电动电位器。能介绍一款吗?我没这么控制过,很想去尝试尝试。
没玩过老式可以遥控的音响吧,电动的音量电位器。

网友Q:
单相电机调速,就像电风扇那样,设几个有级的调速档。这样行不?如果行,不是很简单吗?

网友R:
最简单的做法是改造调速器,将内部的速度给定加一电容。

网友S:
按照楼主的要求很简单就可以实现:在电机尾部安装一个摇柄,启动时先不加电,用人工摇手柄,慢慢启动,多慢都可以做到还不用花钱,待电机达到额定转速时加电,完成启动。停止时,用人工擎住手柄慢慢的使电机减速,此时要注意一定不能使电机过载,这绝对是一个技术活,差不多的时候应该给电机断电,最后使电机稳稳的停下来。这应当是既能达到要求又是费用最低的办法之一

网友T:
貌似没有什么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