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磨机电流问题

楼主(2015-11-05):
昨天查看球磨机里面的钢锻时发现电流比正常运转时候高,请问这是什么 原因。空转时

网友A:
多观察几次。

网友B:
不排除是电流表引起的,空转机械没异常就问题不大

网友C:
用钳型电流表量下,和此电流表对照下,有可能电流表问题。

网友D:
第一个电流表上显示电流约为680A,那么楼主的马达功率是多大的呢?马达上的铭牌的额定电流又是多大的呢?单单查看电流表的指示值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你根本就不懂什么数值是正常的数值,什么数值是异常的数值,没有任何可以拿来参照的依据。

网友E:
楼主应该说清楚电机的额定电流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D:
380KW的380V

网友F:
1、电压低电流会上升
2、如果是湿磨,料浆浓度大了电流也会高
3、进料多少也影响电流。

网友D:
定子电流是约680A,正常,转子电流约560A,有异常,检查转子的碳刷,换向器部分。

网友G:
检查钢锻的填充是不是多了,,几个仓的比例是不是合适,空磨时钢锻过多,没有物料,也容易电流高

网友H:
有在转子中带静相机补偿的吗?投静相机前与静相机以后电流是不一样

网友I:
可注意一下9楼、10楼所说情况,多观察几次;空载是不是真的空载。
有了结论,介绍一下哦。

网友J:
有设备毛病也有电气毛病,关键要判断那出问题了

网友K:
先确认仪表显示是否准确
这个基本上算是满载了
检查负荷

楼主:
回复 网友F:
就是湿磨机在正常工作的时候发现电流小了,空磨哈打开人空检查钢锻发现这个现象,无法理解。。。。。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就是湿磨机在正常工作的时候发现电流小了,空磨哈打开人空检查钢锻发现这个现象,无法理解。。。。。
是不是可以从离心力的角度考虑下,既然打开人孔,必然会停止进料进水或者放出一部分料浆,料浆浓度加大了,或者说球磨机偏心增大了。球磨机只要大小齿轮没问题,一般就是料浆浓度和料浆总量对电流影响。还有就是电压变化的影响。

网友L:
电压变化和负荷变化都会收起电流的波动。

网友M:
球磨机就是这样的,空转电流很大的!

网友N:
有负载吗

网友O:
引用 网友C:
用钳型电流表量下,和此电流表对照下,有可能电流表问题。
大侠说的对

网友P:
最常见的就是物料变化引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M:
真的不明白,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M:
回复 楼主:
因为球磨机满载的时候运行时有惯性,所以电流比较小!

楼主:
回复 网友M:
谢谢!终于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