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和英文

楼主(2015-11-05):
变频器在某些场合会在其驱动的电机转轴上连接一只编码器以确定旋转方向或旋转量或速度,可接触的资料上称之为"PG",接受编码器信号的称之为“PG卡”,那么“PG”是不是:pulse generator ?   请懂的师傅们赐教。

网友A:
PG应该叫脉冲发生器,Pulse Generator的缩写。常用于测量旋转速度。如光电编码器(encoder)就是一种PG。而变频器中的PG卡则是矢量变频器的一部分,它可将不同输出形式的编码器的信号进行转换、隔离,输出可以适应控制器的信号。主要有:电平转换,模数转换,光耦隔离,整形等。

网友B:
变频器+编码器的组合,一般应用于对控制位置的精度不高的系统,比如升降的货梯、客梯。

网友C:
1楼正解,但是我没楼主那么兢兢业业,我一般说来只是想知道PG是怎么用的了

网友D:
这个还真没注意过!

网友E:
编码器接在PG卡上。

网友F:
能够了解其缩写的意义,可能更便于记忆或应用;使用时,能够了解其使用上的意义,也可能足够。

网友G:
楼主说的是正确的。

网友H:
现在有好多设备 都英文   我们这些 人 也得脑补英语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