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05):
今天一台abb510变频器。出现没力现象机器开不起来。。变频器显示电流190多
a..机器面板显示200a...我用钳行电流表。测的电机电流只有50多a。电机没力。。请问是不是变频器什么东西坏了。电机额定电流201a.是下面这种变频器。。

网友A:
AB510的机子死烂,死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B510的机子死烂,死贵~~~[/quot
外观死难看

网友C:
没有维修经验的话,直接联系委外送修,因为乱拆乱修会导致故障扩大化。
不过又有一个说法,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建议拆卸外壳进行目视检查,比如主电容鼓包,风扇转动不良,灰尘堵死散热通道。

网友D:
检查电机是不是缺相了?变频器三相输出是否均匀?电机是否有接地?匝间短路?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也怀疑是变频器主电容坏了,电流起不来。。不过我不会打开的。。。因为打开了我也没东西换。。换了也不一定好。。打开了搞不好还要倒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怀疑是变频器主电容坏了,电流起不来。。不过我不会打开的。。。因为打开了我也没东西换。。换了也不一定好。。打开了搞不好还要倒霉。。
也是,但是还是建议打开一览究竟,增加自己的维修见识,比如其实我能够猜出是哪里的问题并修理好,能够自己修复并节省委外的维修成本,但是技术就是深藏不露,等到机会到来的那一天。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也怀疑是变频器主电容坏了,电流起不来。。不过我不会打开的。。。因为打开了我也没东西换。。换了也不一定好。。打开了搞不好还要倒霉。。
你都这样想了,就送修吧

网友F:
楼主,直接送修吧。

网友G:
寄过来我们给你搞定

网友H:
用的时间长了,老化的东西就多了!

网友I:
不会修就送修吧,这样省事。

网友J:
没劲的话,应该是电容容量下降。不过既然有机会了,就拆开看看,搞不坏的。ABB的机器,就ACS800做的比较好,尤其在重载大功率,市场占有率还是比较高的。

网友K:
190多A输出的频率是多少啊,,不要光看电流,换个电机看看,一般都是负载的问题

网友L:
拆abb510很简单的,自己先拆开看一下吧。

网友A:
坑爹的ABB,楼主如果有很丰富的经验,可以拆机,否则,ABB的售后也不怎么滴好哦

网友M:
建议送修吧,自己没有维修经验还是不要盲目动手,免得对自己人身造成危险,加重设备损坏,

网友N:
送修吧,搞不定的话。

网友O:
1、主电容容量下降厉害,工作时输出谐波分量太大......;
2、输出电流传感器失效.......

楼主:
回复 网友O:
也有可能是传感器坏。。显示200a实际50多
a..进入菜单里面看功率几个人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