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05):
刚好出差坐动车回来,看了动车供电,是单向的,那回路构成是用导轨吗,百度下不是很明确

网友A:
额,楼主很仔细。我也经常坐动车,不过还没注意到这些事情。应该百度也讲不明白吧。

楼主:
还有就是地铁供电,原来有看过电影人在地铁对着导轨尿尿被电倒

网友B:
现代的电力机车,不都是在铁轨傍边假设电线杆连接多跟导线进行供电的吗?怎么会说没有形成回路呢?

网友C:
受电弓通过电网接入25KV的高压交流电,输送给牵引变压器,降压成1500V的交流电。降压后的交流电再输入牵引变流器,通过一系列的处理,变成电压和频率均可控制的三相交流电,输送给牵引电机,通过电机的转动而牵引整个列车。大概原理就是这样子的,具体的就不清楚了

网友D:
是呀,电力机车,轨道是供电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呀,电力机车,轨道是供电回路。
在车上的时候就想也只有导轨能构成回路了。。。。。

网友E:
不好意思还没坐过,不知道什么样的。

网友F:
动车组上的电来自于轨道上方的电网,其学名叫接触网,一般采用 25kV,50Hz的单相交流电。动车组通过其车顶的受电弓将电流传递到动车组牵引系统,再经过变流器将25kV,50Hz 的单相交流电变换成合适的电压为动车组提供动力,并为辅助供电系统供电。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地铁供电,原来有看过电影人在地铁对着导轨尿尿被电倒
地铁是直流供电,轨道一极两边有另外一极都用罩子盖了的。

网友H:
这个我还特地翻阅过火车司机的教材,但是具体细节忘了。
现在只知道机车是高压供电,22500V?轨道式上每隔一段距离好像还专门有一个换相信号装置。
前段时间本省新闻报道株洲研究的心牵引电机可以节电25%还是多少。
反正电力牵引还是很有技术含量的。

网友I:
应该是和铁轨构成回路。

网友J:
铁轨是回路。我个人认为是直流供电,在通过变频控制的。

网友K:
回复 网友J:

可以肯定是交流供电的!

因为交流有过零点,便于灭电弧,而直流电不具备这个功能!当然,在车上电机用的,是经过变流的!

网友L:
据说过有轨道构成回路的,如同4楼介绍。
8楼所说,是另外一种方式吧;若能不通过轨道,可能安全性高些。

网友M:
就是轨道回路。。上面接触网每隔二十公里左右有一个无电区,用来换相。。。

网友N:
车上有个受电弓
一直和上面的电网接触着

网友O:
学习了,,一直不知道

网友A:
感觉论坛里的人才很多啊,这些都是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事情,现在看起来也是很多玄妙

网友P:
我怎么记得以前有讨论过的

网友Q:
楼主好学好问的精神可嘉。

网友R:
引用 网友C:
受电弓通过电网接入25KV的高压交流电,输送给牵引变压器,降压成1500V的交流电。降压后的交流电再输入牵引变流器,通过一系列的处理,变成电压和频率均可控制的三相交流电,输送给牵引电机,通过电机的转动而牵引整个列车。大概原理就是这样子的,具体的就不清楚了
长知识了。

网友S:
引用 网友M:
就是轨道回路。。上面接触网每隔二十公里左右有一个无电区,用来换相。。。
是不是 这时候轨道旁边有个牌子上面写着 “禁止双弓”

网友M:
回复 网友S:
是的,要不然可能会相间短路。。

网友S:
引用 网友M:
是的,要不然可能会相间短路。。
还有“合”  “断” 出差经常坐火车 发现了这个  不知道什么意思 就问了我一个开火车的同学 然后告诉我的断的时候要断开机车的主断路器 合的时候要合上主断路器

网友M:
回复 网友S:
是了。。就是分合车上的断路器。。

网友S:
回复 网友M:
什么时候去机车上看看去  我同学给我照的相 感觉机车上好简单  就几个触摸屏还有操作杆

网友T:
跟供电线路一样只输送相线,与大地形成回路

网友T:
不知道高铁那相线相电压是多少?

网友U:
动车没座过,火车是发电机供电。

网友V:
现在火车都有自动过分相装置,以使三相动态平衡。火车本身的供电是单相运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