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

楼主(2015-11-05):
  台达变频器怎么手动让马达转起来,怎么操作啊

楼主:
在线等啊

网友A:
出厂就是默认面板控制的,直接按RUN,加频率上升方向标或有电位器的调节

网友B:
把启动方式和速度给定方式改为由操作面板控制,面板直接启动OK。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个菜鸟,这个怎么调,只要让电机转起来就行了,

网友C:
变频器通电,电机接到变频器输出端;
给定频率,给定运行信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个菜鸟,这个怎么调,只要让电机转起来就行了,
是什么型号的变频器?有铭牌没?

网友D:
默认的就可以启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台达的 VFD-M ,参数被他们调过了,下午来了个会弄的 ,也就想多学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台达的 VFD-M ,参数被他们调过了,下午来了个会弄的 ,也就想多学学。
现在搞好了吧!

网友E:
在网上下载说明书,仔细看看改操作盘给定方式,就行了,在这里也说不清楚。

网友F:
记得是02一00和02一01都设0

网友G:
面板直接启动呀。

网友H(2015-12-16):
楼主可以台达官网下载资料,然后大家再告诉你改那几个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