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异步电动机

楼主(2015-11-05):
装的是带刹车的三相电机,不需要刹车功能,接线时把刹车线(黄线)直接接220v OK吗?黄线要区分+ -吗?
在线等....

网友A:
不需要刹车直接把刹车机械部分拆除不就行了。当然接220是可以用的,黄线不分+-.

网友B:
黄线接交流电源没有正负之分,电压等级接对就是了

网友C:
得电才能松开刹车,马达运行的时候供电220V给整流器是对的。

网友D:
在机械上解除,是一个办法;若直接通电,则在电机停止后,亦应断开刹车线圈电源。

网友E:
黄色是接交流的不需要分正负极,这样一直通电也是相当于无刹车功能。但如果一直都不要用刹车的话最好是把机械部分拆了,这样最起码也可以省点电

网友F:
要不就黄线一直供电,或直接把刹车拆下,就不需要再考虑接线了;

网友G:
可以的 通电解除刹车。

网友H:
接线盒盖子不拆下来翻过来应该有图的啊。

网友I:
长期不用刹车可以把刹车部分拆了啊。

网友J:
不用刹车功能,用这个电机是不是有点浪费了?抱闸线圈总通电,也不是事儿呀。

网友K:
不用刹车功能,最好把机械部分拆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