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05):
有一台05.F4.SOC-5BC1单相 0.37KW的科比变频器上电无显示。测量各路无电压输出。检测开关电源部分,没有发现震荡芯片。正常380V的F4应该用2844震荡芯片的啊。开关管用的是K1603.有知道的请赐教。谢谢!

网友A:
你直接给控制芯片加直流电看看它有没有PWM信号输出;如果有,你检查下初始供电电阻,变压器,驱动一路。振荡RC一般不坏。如果没有那么就简单了撒。

楼主:
这个电路控制芯片都没找到。只看到用了7555芯片

网友B:
回复 楼主:
要么用555做PWM,要么是RCC。

网友C:
回复 楼主:
7555也就是555时基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教:用555做PWM有这方面的例子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关键字 用ne555组成的彩电开关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