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05):
    因CPM1A-20CDR-A-V1停产,厂家建议下现换用CP1E-N20DR-A。用9.3版本的程序——选择更换PLC——用USB线把程序下载到CP1E里,期间貌似也没什么错误。原来CPM1A有24v电源输出给磁性开关供电,现在CP1E没有24伏电源输出,就临时借用CPM1A的24v输出端给磁性开关供电。其他接线照葫芦画瓢移植到CP1E上(1口换做1口,2口换做2口......)问题来了:开机木有反应啊!!
   木有学过PLC的外行小电工一个啊,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啊,表情表情真心求教求指导啊

网友A:
呵呵;还是程序的原因,有些地方是需要手工来改的,不是软件里改一下PLC类型就可以的;

网友B:
运行程序在线监控看一下,你下载好程序后在菜单栏点下监控的图标看看程序的运行情况?

网友C:
输出地址不同了。
CPM1A-20CDR-A-V1是:10.00至10.07
CP1E-N20DR-A是:100.00至100.07

网友D:
楼主慢慢搞,搞定了,OMRON应该算入门了。

楼主:
,感动啊,眼泪哗哗的啊....喊了一声救命,出来一帮侠客!!拜谢各位了,我慢慢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