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直流电机调速

楼主(2015-11-05):
24V直流电机有四根线,应该怎么接线可以调节电机转速?4根线都是做什么的?

网友A:
上传马达的照片确认是何种类型的马达,四根线有可能是步进马达,也有可能是交流异步马达。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直流电机,24V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上图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直流电机,24V
这电机各种各样,没看见谁懂啊?

网友D:
驱动器,和电瓶叉车的一样?直~交~直

网友E:
2根是反馈,2根是电源

网友F:
有不有电机的型号;
是只有一个电机,还是在用的。

网友G:
4根线是一样粗的?还是不一样?直流电机加电压就转了,自己可以试试看。

楼主:
只有一个电机,引出四根粗细相同颜色不同的线,没有驱动器什么的,有用的铭牌信息就是24V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