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05):
1、电气设备都有几种接地?
2、三相交流电是如何产生的?发电机的三相绕组有几种接线方式?Y连接中三相绕组的中性点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A:
这个可以看《低压运行维修》或百度解决。

网友B:
以下来至度娘:

电气接地:
 1.工作接地

 工作接地也叫系统接地,是根据电力系统正常运行方式的需要而将网络的某一点接地。例如将三相系统的中性点接地,其作用为稳定电网对地电位,从而可使对地绝缘降低,还可以使对地绝缘闪络或击穿时容易查出,以及有利于实施继电保护措施。

 2.保护接地

 保护接地也叫安全接地,电气装置的金属外壳、配电装置的构架和线路杆塔等,由于绝缘损坏有可能带电,为防止其危及人身和设备的安全而设的接地。

 3.防雷接地

 这是为了让强大的雷电流安全导入地中,以减少雷电流流过时引起的电位升高,例如避雷针、避雷线以及避雷器等接地。

 4.防静电接地

 为了防止静电对易燃、易爆物如易燃油、天然气贮罐和管道的危险作用而设的接地。

三相交流电是如何产生的:
答:这个方法多多

发电机的三相绕组有几种接线方式:
答:其实我也只知道三角形和星形我也是外行

Y连接中三相绕组的中性点是干什么用的:
答:用处多多。

手一抖一分到手

网友C:
论文不都是抄的吗?工业库注册一个号去看看

网友D:
没猜错的话,如果你大学读的这个专业,有一门教科书上面是有这些的,遗憾的是当时毕业的时候我也答不上来这些问题

网友E:
毕业之前能答得上来的太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第一个问题大部分都能解决,第二个问题真要解释出详细的原理来还是比较费劲

楼主:
回复 网友B:
第二个问题在工作中还是比较少遇见,都能接触到三相电,但是大家很少去想详细的原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问题和论文没有关系,论文的内容不是关于这些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是中级职称电气工程师的论文答辩问题,毕业时间长了反而有些东西记不太清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以下来至度娘:

电气接地:
 1.工作接地

 工作接地也叫系统接地,是根据电力系统正常运行方式的需要而将网络的某一点接地。例如将三相系统的中性点接地,其作用为稳定电网对地电位,从而可使对地绝缘降低,还可以使对地绝缘闪络或击穿时容易查出,以及有利于实施继电保护措施。

 2.保护接地

 保护接地也叫安全接地,电气装置的金属外壳、配电装置的构架和线路杆塔等,由于绝缘损坏有可能带电,为防止其危及人身和设备的安全而设的接地。

 3.防雷接地

 这是为了让强大的雷电流安全导入地中,以减少雷电流流过时引起的电位升高,例如避雷针、避雷线以及避雷器等接地。

 4.防静电接地

 为了防止静电对易燃、易爆物如易燃油、天然气贮罐和管道的危险作用而设的接地。

三相交流电是如何产生的:
答:这个方法多多

发电机的三相绕组有几种接线方式:
答:其实我也只知道三角形和星形我也是外行

Y连接中三相绕组的中性点是干什么用的:
答:用处多多。

手一抖一分到手
教主大人,你酒喝太多了,经常手一抖一抖的

网友F:
你们学校不会又乱来吧?叫你们写篇八竿子打不着的专业论文还答辩?

网友G:
三相电源是依靠发电组产生的,至于发电机组的发电原理是什么?地球人都懂,电磁转换定律。
如果是询问发电机的Y接法中的中性点是干什么的,答:是保证三根火线之间的对中性点的电压相等来使用的。

网友H:
这些题目我答不上来,却又似乎知道一点点;大概他人简单写出来后,能够认可吧。

网友I:
看来俺还是啥都不懂

网友J:
3个火线进去有中性线就变220了

这些问题找百度都有答案

网友K:
我不搞电气我不懂

网友L:
这些问题都答得上的不一定是好工程师,答不上的也不一定是不合格工程师,考试与实践是两码事。

网友E:
现在知道有些国标手册好上,i

网友M:
回复 网友G:
还得再加上点:三相Y型连接中,中点接地可降低设备绝缘要求,

网友N:
我是肯定答不上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