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

楼主(2015-11-05):
台达 DVP-40EH一上电.面板上ERROR指示灯红色闪烁,RUN运行指示灯不亮,请大侠指点

网友A:
能不能连电脑看一下。是不是程序出问题了。

网友B:
是不是程序出错了,重新上传一个正确的程序看一下可以不

网友C:
看一下电池有没有电了;
有备份程序重新写入;

网友D:
该报警提示原因:指令、元件有超出范围,或者不和法的程序输入导致,还有可能是24V负载过大。
台达资料有这样的提示

网友E:
最好是使用数据线连接电脑,运行编程软件诊断一下。

网友F:
看是程序出错还是数据运算出错了;有电池指示灯的话,看一下是否点亮了。或者用编程软件查看。

网友G(2015-12-25):
今天我也遇上了,电池红灯亮,err灯闪,上电换电池后电池灯不亮,但err灯还是闪,明天倒程序看,顺便问下大神们40eh的好解密不?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今天我也遇上了,电池红灯亮,err灯闪,上电换电池后电池灯不亮,但err灯还是闪,明天倒程序看,顺便问下大神们40eh的好解密不?
解密就不要在这里讨论了。

网友G:
重灌了程序,换了电池好了,可能电池损坏又断电导致程序丢失或不完整引发灯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