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05):
没有接触过西门子的触摸屏,最近需要对一台触摸屏进行修改,听说西门子的触摸屏是不能反编译的,是不是?还有关于西门子的触摸屏编程线是不是也是专用的,不像维纶用的USBmini?

网友A:
能不能反编译需要看机型以及组态中是否勾选允许反编译。使用何种下载线也要看机型。

网友B:
西门子有支持网线的哦

网友C:
编程线看机型,另外手册都会给编程线的连接格式,可以自己制作。

网友D:
说了半天,连个型号都不讲;

网友E:
多数不能反编译。

网友F:
一般都不能反编译的,线的话用USB-PPI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