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05):
cad电气版怎么修改元件颜色?我用的是2014版的,元件标注默认是黄色,打印成图片,根本看不清楚。导线颜色可以在格式里改成任意颜色,就是不知道在哪里改元件标注的颜色,在这里请教各位朋友了!

网友A:
右键-属性修改试试,我只用过CAD2012版本。

网友B:
还用彩色打印吗?黑白打印在打印机设置中修改浓度就可以吧!

网友C:
如果做成块了,那是不能直接更改颜色的。
必须,先打碎,再更改颜色,为了以后调用方便,再做成块替换就行了

网友D:
找一下有没有层

网友E:
其实打印的时候将笔型选择MONO就可以打印全黑白的了。

网友F:
求软件和注册机1780730729@qq.com

那个做好图后,打散就能改颜色了

网友G:
楼主为啥不百度呢,这个百度里会教你的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我用的是电气版,元件自己生成的,不是自己做的块元件,不知怎么分解。

我说的打印不是打印到纸上,而是打印成图片。

还有至于百度,一些专业问题基本上找不到答案。

网友H:
都是块的,需要打散的,或在线修改后保存。

网友I(2023-11-28):
我试过了,2014的你找到元件的图层,然后修改图层的颜色就OK了。

网友J:
在打印样式的选择里修改打印的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