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接地的问题

楼主(2015-11-06):
RS485引出一般是3根线,分别是A,B和GND,或者2根线,A,B
大家需要切记的是这个GND不是用来接大地的。

最佳的使用是
RS485通过屏蔽双绞线连接,屏蔽层接GND,最终屏蔽层单点接大地。
如果不能用屏蔽双绞线,用双绞线,可以用普通导线接RS485的GND,最终单点接大地。

退而求其次
如果RS485的GND无法连接,就不要连接了,让RS485的地浮空会比较安全。

最大的错误是
一条RS485总线上,有的设备的RS485的GND 接大地,而有的设备不接。
这样会导致很高的共模电压,烧毁RS485芯片。

RS485的GND如果存在,在任意的RS485设备上都直接接大地如何呢?

这个就要看接地的效果了,如果每个设备接地都很好,或者同一个地网,也没有问题的。缺点是在雷击浪涌时,地网不等电位,会导致反击。

网友A:
很有深度

网友B:
我用过的RS485,直接拿网线的任意两根双绞线来做通讯线,没有问题。

网友C:
前面说GND不是用来接大地的,后文说最终单点接大地,未能理解(无使用经验);是不是多个GND相连,然后一端接大地。
可以用普通导线接RS485的GND,是不是指另外单独用一根线。

网友D:
我们不接到地。

网友E:
我也没接过地,

网友F:
我们485短距离就是两根线

网友G:
回复 网友B:
我们公司也是很多这样干的
的确是很简单!

网友H:
短距离直接就AB线就行了

网友I:
屏蔽层接GND,同时接大地,是这样吧。

楼主:
屏蔽层接GND,最终单点接大地

网友J:
谢谢楼主的分享,学习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