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06):
车间的现场设备,供电是三相五线制,上一级配电柜是用的带漏电保护的塑壳断路器,再接一个空开到设备,那这个地方是用空开好,还是用漏保好,大家一般怎么用的?

网友A:
都有,看设备。

网友B:
一般的原则,总开关使用不带漏电保护功能的空气开关,分开关则使用带有漏电保护功能的空气开关。
既然上级开关使用了漏电保护功能,那么下级开关的选型就很随意了,用漏保也得,不用也得。

楼主:
因为上级漏保的动作电流是300MA,所以对人身的保护不是很好,想着下级要不要用漏保

网友C:
还是用吧,保护人的要30毫安吧

网友D:
舍得花钱,工作严谨维护好可以用漏报, 否者只能用普通微断,因为处理漏电不是花钱就能解决问题,还要细致维护,提前报废

网友E:
漏保看你说的是300MA的,最好分开关是装30MA的漏保

网友F:
用漏保吧

网友G:
没有变频器的话,空开加漏保,有变频器,加漏保没戏。

楼主:
感谢各位指点,是一些实验设备,没有变频器,但是有变频器加漏保没用,何解?因为会误跳吗?

网友H:
用漏保肯定会好些啦!安全第一。

网友I:
如果设备其他相关保护措施完备,亦没有相关的规定要求,则可以使用普通开关;试验设备,看操作人员的情况吧。

网友J:
设备建议装空开好了,不要装漏电开关,一般设备都接有地线,漏电它也会跳闸,一般插座之类的我们才装漏电开关,你们明白的,设备有时装了漏电开关,动不动跳闸,搞死自己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设备建议装空开好了,不要装漏电开关,一般设备都接有地线,漏电它也会跳闸,一般插座之类的我们才装漏电开关,你们明白的,设备有时装了漏电开关,动不动跳闸,搞死自己的
总空开不安装漏电保护器,否则你会很麻烦的。

网友L:
回复 网友G:
问一下,为什么有变频器,漏保没戏?

网友G:
有变频器,其输出是高次谐波的叠加,在信号线和电机外壳传导感应电压,其感应电流足可以激活漏保动作。

网友M:
果断 空开

网友N:
各有各的好啊,可靠的地线别忘了。

网友O:
要看设备的情况
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P:
还使用空开吧,省得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