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06):
各位好,我们这边之后需要做一个设备,其中包括了十个到十五个左右的单元,每个单元2-4个数控伺服轴(相当于XYZ吧),需要可以统一输入代码控制各轴。

参考了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04488之后,我认为这应该是可行的?不过我们这边用西门子系统的比较多,估计找资料和帮助也比较容易一些,所以能不能简单地推荐一些基于西门子系统的、以单元来控制复数伺服轴的方案?先在此谢过!

网友A:
15个单元×每个单元4个伺服轴=60轴,也就是必须具备60路或者更多的高速脉冲输出端口,必须使用模块式PLC去实现了。一体式PLC已经无能为力了,项目预算多少?不会是才给几千块钱的预算吧。

网友B:
轴数太多了,就单一plc控制的话,好像信捷的最多可以单独控制10轴,海为的有6轴,8轴的。加扩展模块的话,觉得基恩士的蛮不错的,定位模块控制起来不复杂,指令也好理解,就是价格不菲,比一般的plc都贵吧,因为出的比较晚,所以借鉴了多款plc的优点

网友C:
为什么不用总线控制?四轴以上建议用总线控制
总线控制的优点
1.接线简化。而传统的控制器,每轴接线约13~16根,若有反馈,需增加6~8条;而用总线只需要2根电缆
2.良好EMI/EMC 传统接线方式,每个单元传输信号都有接地点问题,因工业使用环境恶劣,会造成接地点漂移,容易受到干扰。
3.灵活简单的控制模式
4.高同步实时,高可靠冗余
5.高隔离ESD保护
6.共模误差小
7.通过总线实时读取参数和诊断数据,使设备调试维护更加简单。

网友D:
这么多轴就不要走脉冲了,用总线控制,控制方便也减少接线。

网友E:
60个轴用西门子系统,你就等着进火葬场!
建议用AB、发那科、三菱、富士

网友A:
总线控制可能会贵一点,但是稳定就能压倒一切。

网友F:
百万级大单哦

网友A:
估计楼主承接的是技术改造项目,也就是说,60轴的设备已经是现成的了,不能再去更改了,只能在60根轴设备的基础上进行整合技改,制作一台能够控制完现有设备的新增设备。

其实要是60轴设备和集中统一控制的设备都是新作的,设计制作难度还更加低。技改有时候则是被原先的老系统限制了某些硬件选型。
估计是汽车厂的流水线项目,设备投资总额上百万千万也就不足为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个单元×每个单元4个伺服轴=60轴,也就是必须具备60路或者更多的高速脉冲输出端口,必须使用模块式PLC去实现了。一体式PLC已经无能为力了,项目预算多少?不会是才给几千块钱的预算吧。
带机械也刚在几百万级而已,不算大项目,但好歹不至于...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但所有单元都在对同一个工件进行加工的话,实时性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但所有单元都在对同一个工件进行加工的话,实时性会不会有问题?
有网友建议使用总线的通讯方式连接60个伺服驱动系统,比如工业以太网总线,比如CAN总线。
总线的传输速度是很快的,你的60台伺服之间的距离不会超过1公里吧,也就是几毫秒的传输时间而已。

网友A:
以下图片是两个网络设备之间传输距离高达150公里的光纤线路所需要的传输时间,也就是PING之后的响应返回时间,也才3毫秒。
由此可见,实时性对于网络设备而言,根本就不是问题。

网友G:
速度是CAN总线的优势。
因为CAN有种报文叫PDO,是不需要应答的、只要把数据发送到总线上就可以了,可以以固定间隔时间发送,或者事件触发等,速度非常快。

网友H(2016-10-17):
回复 网友C:
有没有推荐的PLC和伺服? 用于总线控制的,稳定,经济,容易更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