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A安装重启

楼主(2015-11-06):
我重装系统,装好后我安装TIAV13的时候提示我要重启电脑完成安装,我重启后还是提示我要再次重启完成安装,我也试过把注册表里面的内容删掉安装,还是失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重装系统,装好后我安装TIAV13的时候提示我要重启电脑完成安装,我重启后还是提示我要再次重启完成安装,我也试过把注册表里面的内容删掉安装,还是失败了

注册表内容删除掉后不要再重启PC,而是直接安装TIA了。

网友B:
1楼讲的对

网友C:
注册表删哪个部分不需要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