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06):
 三菱触摸屏程序改松下触摸屏程序需要注意哪些。

网友A:
没什么好注意的,程序重新编就是了;

网友B:
触摸屏的可以打印ID号一起的,你看着纸重新编会快点吧

网友C:
不用注意啥了,直接照着画一遍就好了,变量和宏程序弄对就好了。

网友D:
重做啊,没什么好注意的。

网友E:
主要就是变量对应正确就行。

网友F:
为什么要将三菱改松下的呢,用的什么PLC?

网友G:
松下好像便宜一点,不过现在三菱2000系列很便宜了呀!

网友H:
大部分区别不大

楼主:
用的是三菱的PC .自己照着三菱的触摸屏(型号F940)程序做了个松下程序(GT32).如图
,在按长度设定或者片数设定时,单按下时,刚出现设定键盘(数值还没输入),上翻键也会自动翻一下(导致当前批数会向上翻)。能后设定的数据变成了上一批的数据。求大神帮忙。

网友A:
GT32的共有4款,要买04D结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