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06):
请教下各位大侠,像1500rpm的直流电机我该怎么去选择编码器呢,以前的型号看不清楚呢。希望哪位大哥能帮我选择下,谢谢。。。。

网友A:
编码器用在直流电机上,要求不严格,所以随便了。因为直流电机的速度一般都不会超过6000rpm,所以对编码器的要求条件很宽松。

选型注意:第一,要结实的(皮实耐用),抗震性要好。一般体积大一点的看着壮实(嘻嘻);第二,脉冲数要60整数倍的,比如:360;600.够用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面大哥讲的要60的倍数是什么原因呀,线数要求吗、能提供个型号给我看看吗

网友B:
是老设备要更换损坏的编码器?以前的型号看不清了吗?
编码器需要和直流调速器进行连接的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唉,你买编码器,就可以选择每周脉冲数参数。它是全系列的,随你选择。为什么要选60的倍数呢?是为了好计算。信号脉冲频率对应转速的关系。

网友C:
咋说呢,看控制器,看控制器输入极性,看控制器能不能调节输入参数。看直径大小。

网友D:
跟据你的电机最高转速选。

网友E:
选择1000线,然后在直流调速器里把编码器线数对应输入保存就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编码器用在直流电机上,要求不严格,所以随便了。因为直流电机的速度一般都不会超过6000rpm,所以对编码器的要求条件很宽松。

选型注意:第一,要结实的(皮实耐用),抗震性要好。一般体积大一点的看着壮实(嘻嘻);第二,脉冲数要60整数倍的,比如:360;600.够用即可。
学习一个了   60刚好可以和时间整除

网友A:
回复 网友F:
是呀,按理说,计算应该没问题,就是会产生一堆的小数,处理不当会出现转速的偏差,60的整数倍,算起来就是整数,简单省事。仅此而已。

楼主:
恩恩   非常感谢大家的讨论呀。我的是设备上面的看不清楚行号了。控制器用的是欧陆591P  看你们讲的我也算学到了点东西。我只要选择1000线的脉冲高于我的电机转速就行了是吧。我看控制器里面的就是设置1000线的我都不用设置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恩   非常感谢大家的讨论呀。我的是设备上面的看不清楚行号了。控制器用的是欧陆591P  看你们讲的我也算学到了点东西。我只要选择1000线的脉冲高于我的电机转速就行了是吧。我看控制器里面的就是设置1000线的我都不用设置呢。。。。
是搭配直流调速器使用的呀,不单只要考虑转速,线的分辨率,还要考虑接线端口的电气规格呀。建议上传原始编码器的图片上来,网友帮你出主意。

楼主:
好的  明天去拍张照片上来请各位大神网友们帮我看看呀。。。

网友G:
还要考虑一下控制器是编码器采样还是测速电机采样

网友H:
引用 楼主:
恩恩   非常感谢大家的讨论呀。我的是设备上面的看不清楚行号了。控制器用的是欧陆591P  看你们讲的我也算学到了点东西。我只要选择1000线的脉冲高于我的电机转速就行了是吧。我看控制器里面的就是设置1000线的我都不用设置呢。。。。
那就选择1000线的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