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个PLC应该用哪个版本的操作软件

楼主(2015-11-06):
公司新上的设备,以前从来没接触过AB,听说AB的操作软件新老版本不通用,所以想问问这个PLC的模块我想联机看程序的话应该用哪个版本的操作软件。比如说用RSlogix5000和RSlix哪个版本

网友A:
没玩过AB的,你去官网查一查。或者翻到外网去看看。

网友B:
AB的死烂死烂滴

网友C:
用20版的Logix 5000吧,目前感觉用着感觉还行,如果是用到伺服K5500或K6000,就得用21版或以上版本的Stidio5000

网友D:
引用 网友B:
AB的死烂死烂滴
那你觉得哪个品牌牛?

网友E:
AB我感觉不错的了

网友F:
AB是大品牌,但我没接触过。

网友G:
回复 网友B:
那个方面啊,听说很好的,价格死贵啊

网友H:
俺听说AB是比较贵的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B:
AB的死烂死烂滴
国内被欧系的西门子,日系的三菱等等先入为主了吧,就无法接受其他品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B的死烂死烂滴
国内主要是以先入为主吧,AB是大品牌,我用着感觉很好

网友J:
听说过,应该不错!

网友K:
ab的用着很不错啊!

网友L:
AB的PLC就做工来说,是我见过的PLC中用料最足的。

网友M(2016-01-02):
Studio 5000 V21

网友N(2016-03-04):
可以使用最新的

网友O:
这也是我想找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