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06):
自己在做一个检测的仪器箱,使用220v交流外部供电,内部有一交流转直流24v适配器,箱子材料为铝框架箱子。现在的现象是:每次上电时铝框架箱子金属部分能感受到有轻微的电。不知道大家都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A:
接大地。或者你用其他办法把壳子和你人站的地方电势搞成零。

网友B:
影响较大吗;看能不能设法接地,或者看能不能隔离感应途径。

楼主:
回复 网友C:
箱子是移动监测的,别人家的仪器箱也没碰到过这现象。用过好多直接放箱里使用的仪器,也没看到有接地线。求解

网友D:
既然是移动的检测设备,使用直流蓄电池进行供电吧,交流适配器只做充电使用。
见过移动DVD和老人的唱戏机吗?都是使用可充电式的蓄电池进行供电的。

网友A:
既然你用的是220的电那么必定要牵线进去那你就不会多添一根地线进去啊,楼主。

网友E:
接地吧,这样安全!

网友F:
内部的电源部分
仔细检查和隔离处理
可以的话上接地吧!

网友G:
地线接好应该能会很多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是啊,我这脑筋,手贱少焊了根线

楼主:
感谢亲们,在接地线连上后问题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是啊,我这脑筋,手贱少焊了根线
你是在逗我们咯

网友H:
接地就ok了

网友I:
肯定是24v的适配器内部隔离不好,换一个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当然没有了,当局者迷呀。

网友J:
回复 网友A:
没事,运气好的人都电不着

楼主:
回复 网友J:
在接的时候有准备,下回还是要注意,要是功率大的设备,遇上这事就不好受了

网友K:
如果是金属的箱子还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网友L(2015-12-13):
220VAC 做3孔插  L、N、 PE  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L:
谢谢哦,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M:
用个螺丝接根地线,不麻烦的。金属外壳仪器都应该接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