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5-11-06):
请问各位高手;基恩士视觉系统CV-3001 开机指示灯不亮,24V电源有电,显示屏没信号,怎么办?大概什么问题,如何解决?急用!

网友A:
这个确确实实没人能够准确回答你,你这样的情况必须要检查了才知道。有可能是里面的DC/DC有问题,有可能是处理器有问题,有可能是晶体振荡器有问题,有可能芯片复位端电压有问题,有可能只是视频信号接口芯片有问题,有可能,,,,。如果没人帮你维修可以找我们。

网友B:
产品购买了多久,是否还在质量保证期之内。
专业的视觉设备,如果已经过保,建议联系厂家授权的维修中心进行维修,确认所需要的维修费用,不过官方的价格一般都是巨贵的,还是想想私人的低成本维修吧,比如楼上。

连电源指示灯都点不亮了,肯定内部有问题了,当然要是拆卸出来检查,运气最好的就是直接更换烧毁的保险管再上电,完全就OK了。表情,不过保险管烧毁都是有原因的,没有这么简单的问题,还有私自拆卸,厂家不会保修,并且还会知道,因为有防拆标签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产品购买了多久,是否还在质量保证期之内。
专业的视觉设备,如果已经过保,建议联系厂家授权的维修中心进行维修,确认所需要的维修费用,不过官方的价格一般都是巨贵的,还是想想私人的低成本维修吧,比如楼上。

连电源指示灯都点不亮了,肯定内部有问题了,当然要是拆卸出来检查,运气最好的就是直接更换烧毁的保险管再上电,完全就OK了。表情,不过保险管烧毁都是有原因的,没有这么简单的问题,还有私自拆卸,厂家不会保修,并且还会知道,因为有防拆标签的。
我运气一直不错偶尔运气也不灵验。

网友C:
这个主要应用是?楼主能简单介绍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