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06):
我是新手最近在学GT,现有个问题怎么设置两个画面的跳转必须输入一个密码?是怎么实现输入密码后跳转另一个画面的。

网友A:
楼主,这个说来话长。你慢慢学,踏踏实实的学很快就会了。不要急功近利。

网友B:
你可以试下将要条状的那个画面设置一个安全等级,当要向这个画面跳转时,就会提示输入密码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这个也不失为一个方法

网友D:
方式一:利用触摸屏用户等级达到,上面有说到,
方式二:触摸屏画面号映射到 PLC(三菱触摸屏都有该参数设定),然后在PLC内部做条件跳转画面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