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与HMI DOP-B05S100连接时没有驱动,求大神解决

楼主(2015-11-06):
大家好,本人刚接触台达的HMI,手里有个DOP-B05S100 ,软件用的DOPSoft2.00.04 USB数据线一连上就显示安装驱动,接着就安装失败,连接不了,网上也找不到驱动,请教各位大神怎么解决啊,在线等谢谢。

网友A:
一般你软件的安装包可能有,你解压看看有没。就像安川驱动器一样,连接上去就要装那个USB驱动。

网友B(2016-05-30):
别找了,我都找了好久都没有。于是我只好放弃用u盘。

网友C:
驱动就在编程软件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