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MCDHT3520E求助

楼主(2015-11-06):
拆测滤波电容电阻为2欧,明显短路状态,拆掉两个桥墩,故障依旧,拆掉模块后,阻值正常,说明模块短路需要更坏,可是问题来了,模块拆掉后发现后面有几个小电阻少黑,,,,问,现在我装新模块,更换小电阻,还需要做什么,本人新手,由于没有电路图,不好判断哪里到哪里,,求大神指点

网友A:
楼主都这般厉害了还说是新手啊,那我们不是还没入门。

网友B:
明明是松下,为什么是西门子?

网友C:
按2楼提示,搜索MCDHT3520E,可看到松下伺服驱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明是松下,为什么是西门子?
不好意思,打错品牌,,看得出你是高手,,能指点下吗??非常感谢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们只用不修,坏了就换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只用不修,坏了就换新的。
请别恶意刷积分,

网友D:
能帮你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