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06):
今天够倒霉,连续找了三个振荡器都是坏的第四个才是好的。搞得我都没有自信了。通电后profibus链接不上用示波器一查振荡器坏掉找旧板拆了3个都不行,害得我查了半天电路。最后一查振荡器数据手册直接接电就可以有信号输出,结果我一试3个都坏了。这又说明了运气很重要。

网友A:
晶振?新的应该比较好购买才对呀。

网友B:
这是做什么的板?

网友C:
坏的东西要好好记录,归档

网友D:
你就不行用个新的,搞维修还用拆机件,还怪运气,你那不是自找倒霉吗?见到你这样的高手我真也是醉了

网友E:
利用旧的东西,就可能有这个问题。

网友F:
看来楼主食能省就省啊。

网友G:
维修就靠运气?第一次听说。不靠自己的故障分析,不认真检测元器件的好坏,光靠运气能排除多少故障?看了楼主的几个帖子,越看越糊涂,一般的朋友可能真的不知道你修的是什么东西。楼主不妨详细地介绍一下你所维修的设备功能,用途,特点等,再以几个维修故障实例加以阐述。至于你修的设备,我虽然没有维修过,但是我认为,从严格地来说,不应该就认为它只是个电源,应该认为是某个设备的配套部分。或者楼主发份图纸我,让我学习下。

网友H:
楼主请教一下这种板如何检修

网友I:
还好,晶振就2个脚,如果是256脚的芯片就有的你哭了

楼主:
回复 网友I:
我的烙铁技术比我理论技术好,一般IC焊接还是没问题的,虽然跟出厂有差别但保证看得顺眼。

网友J:
不是太偏门的元器件还是用新的吧;

网友K:
晶振这玩意,新的还真的不如旧的保证。以前修家电时的4.43晶振,用新的试了一个又一个还是不行,最后还是从旧板上拆件才修好,当时的行内也公认市场上的晶振质量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J:
尊敬的版主你小孩好萌好可爱。

网友J:
用旧的,首先你要有能力测试出好坏;
另外就是旧的就算是好的,使用寿命也没办法保证;

网友L:
这个那来的啊

网友M:
这个是有源晶振吗?

楼主:
回复 网友M:
是的,直接出波形。就是把晶振和电路封装起来。

网友N:
你拆坏的?!!!!!!!!

网友O:
直接示波器测一下就知道是否起振。

网友I:
我这个家伙焊接技术不稳定滴,有时技术挺好,有时技术很糟糕

网友P:
高手云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