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06):
绝缘漆太厚,刮掉漆后,芯片的型号看不到了!
8脚贴片。
知道的请告知。

网友A:
百度下嘛,楼主。

网友B:
不知道是不是常用的3844?

网友C:
M440 用的是3844

网友D:
可参照3楼所说,核对一下引脚和外围电路。

网友E:
加热表面是绝缘漆软化,用手指甲轻轻刮去。

网友F(2016-05-13):
一般是3844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