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06):
本人是个菜鸟,请教各位大神
为什么听老师傅说就是一台设备报警了,只需要在触摸屏那里看下,然后连接电脑PLC就容易查询了
但要是一台设备报警了,在没有触摸屏的情况下,是不是比较难查电脑梯形图那里吗?

网友A:
没有举一反三的变通思维。

网友B:
这个跟触摸屏关系不大,你放心大胆的搞,那老师傅不懂

网友C:
设备自身的报警信号,区分为工艺报警与电气报警,工艺报警就是设备生产产品的工作流程异常,电气报警就是自己的控制线路或者本体出现了故障,需要进行维修的报警。
两种报警信号的区分,需要使用不相同的技术手段实现,或者两者都要兼顾。

楼主讲的是哪一种的报警信号呢?

网友D:
如果触摸屏设置了 显示相关故障信息,就能得到相应的提示;
如果无触摸屏,也可能设置有故障指示灯,或者亦可查看PLC的输入输出状态,等。

网友E:
只要设备有通讯功能,并提供PC的调试平台软件,不管有否触摸屏,都能检查调试设备的报警、保护故障。锁定和解决问题。

网友F:
这个东西你要看情况了,理论结合实际,顺着故障点一点点查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设备报警还分2种电器报警与工艺报警的啊?查询报警不是全都在PLC程序里面了吗?
因为我看老师傅修设备,例如一台焊接机按启动按钮准备工作的时候,有时候触摸屏那里
会有故障报警代码,然后老师傅用笔记本电脑连接PLC查询之后就开始找问题,不过很多是传感器
不到位,又或者是用PLC里面另外给什么信号给报警那边的,不是很懂,
新手一个,望工控的师傅们指点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设备报警还分2种电器报警与工艺报警的啊?查询报警不是全都在PLC程序里面了吗?
因为我看老师傅修设备,例如一台焊接机按启动按钮准备工作的时候,有时候触摸屏那里
会有故障报警代码,然后老师傅用笔记本电脑连接PLC查询之后就开始找问题,不过很多是传感器
不到位,又或者是用PLC里面另外给什么信号给报警那边的,不是很懂,
新手一个,望工控的师傅们指点下
比如在使用PLC和触摸屏的工厂生产设备里面,当全自动化的生产设备的生产原料使用完毕之后,设备的触摸屏就会发出报警信号,说缺料报警,提示操作员进行补料,对吧,这就是工艺报警。
当PLC的传感器的输入信号线被老鼠咬断之后,比如缺料传感器,PLC就会无法检测到是否还有原料可以继续生产产品,这就是电气系统的报警。

网友G:
报警分很多种,你是说的是哪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