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300软件应用

楼主(2015-11-06):
各位前辈我刚学习PLC300,这个线圈是咋回事?为什么在符号表内编好了 在程序段里显示不了,请指教

网友A:
符号表线圈明显提示红的,是不正确编写格式,符号不能有相同的文字、字符 可用KM1 / KM2 分别表示电机1、电机2

网友B:
不能像三菱那样,符号表里的全局符号应该是唯一的,不允许相同,注释可以相同,你可以在相同符合的后面加上序号,就可以了!

网友C:
红色,是提示你没写对。

网友D:
符号名具有唯一性,请不要使用相同的符号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奥奥 三克油

楼主:
回复 网友D:

网友E:
都出现红色报警了,楼主没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