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06):
  各位大神你们好!
  我这里有一个三相异步电动机30KW接星三角用继电器控制接触器没有变频器,当我按启动按钮后星型启动运转正常,当转换三角型运转时接触器正常吸合、可电机就停止运转了,我用万用表测量接触器KM1,KM2都有电的。现在我只能三角形运转,请教各位大神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估计你是电机六根电源线  接线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是说我U2 V2  W2 三根接线错误吗?  我检查过了好像没有啊!

网友B:
上个图看看,线肯定接错了

网友C:
当转换三角型运转时接触器正常吸合、可电机就停止运转了???确定是停转吗??还是转得很慢或堵转,像是缺相运行哪种? 转换三角型运转时接触器正常吸合-----电源开关也不用跳闸吗?
如楼上所答,线接错了。注意电机盒里接线端子上电机线圈引出的六根线U1/V1/W1和U2/V2/W2的接线位置。上个图给你参考下:

网友D:
是新安装的,还是已经运行一段时间了?你的KM1     KM2有电,是用电笔测的,还是用万用表测的?有可能是接触器的触点没吸合上,用万用表测三相电压

网友E:
转换后没听响就很好了,赶紧检查下线接对否?

网友F:
接错了电机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当换三角型时就停转了,接触器正常吸合,空开也不跳闸,我两组线接线是    U1  V1  W1  W2  U2 V2 按电机上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电机是新安装的主线也是新拉的控制线是以前用过的,接触器电压正常!用万用表测量的。

网友G:
电机桩头上的连接片要拆掉!

网友H:
上传电控箱的图片,上传马达接线盒的图片,才能对症下药。
怀疑楼主的主接触器的主电源线路接错了。

网友I:
三角形运转接触器吸合了吗?如果接触器已经吸合的话,很有可能就是电机线接法错误。

网友J:
需结合具体的电路判断,可按各位提示的方法先对照一下。

网友K:
拫据你的描述,一种可能是三角形接触器解点全烧坏没导通电源,再就是三角形接解器上端电源没电。

楼主:
回复 网友G:
没有连接片!

楼主:
回复 网友I:
接触器息合正常,电压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H:
[upload=jpg]/uploadImages12/e705799b49625585f97484576015950f00800718.jpg#IMG_20151107_123139.jpg[/upl
电机内接线方法!

网友L:
看不到图片

网友E:
不会是接成同绕组同相了吧?

网友M:
引用 网友E:
不会是接成同绕组同相了吧?

有这么巧就好去买彩票啦!呵呵!

网友C:
楼主表达有矛盾:1、现在我只能三角形运转————回复 #10楼 华星电仪
没有连接片!没有连接片怎么三角形运转????2、当我按启动按钮后星型启动运转正常————从这里可以判断电机接线盒端没有连接片,但又说现在我只能三角形运转,没有连接片怎么三角形运转运行???不解????楼主不要忽悠人哦!!!!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三角形运转  是只能星型运转

网友N:
回复 楼主:
把主电源断开,启动按钮,在三角状态下测交流接触器上端的三相电阻,有三相电阻,电动机没有反应,就是没有没有电压,

网友O:
应该是接错线了吧。

网友E:
回复 网友G:
没拆应该听响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是三角形运转  是只能星型运转
楼主搞这么久还没出结果吗?

网友P:
控制回路正常,,就是主回路接错了,,同相了,,仔细检查啊

网友Q:
楼主要上图看看,让大家帮你分析分析哦。

网友C:
楼主你是不是把线接成这种样了?????

网友R:
检查电机接线

网友S:
接错线的可能性大。

网友T:
电机上面没有接线图吗?应该铭牌上有,或者有个简单说明书的

网友U:
好巧,我也遇到这个方面的问提,我的之前正常使用,现在也是发现在转换的时候有的时候就停了,然后再启动,直接角运行了,观察,主接触器在转换的瞬间有时会跳开,现在我在怀疑是电压低造成的,启动瞬间电压低,接触器吸力小,导致自己跳开,我遇到的问题,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V:
哈哈,凑个热闹,问题19,27,29楼的说了,一个绕组首尾都接一相,三个绕组相互绝缘,那肯定没反应了。
有的人说连接片不正常,要是有连接片,只能听响,还会没反应?
楼主自己都说了u1u2接一起,还要考别人,唉!
此问题可以看出基础知识是多么的重要。

网友W:
星三角启动是最最基础的电路,楼主

网友X:
关闭电源,手动闭合KM2,测量电机绕组阻值正常吗?

网友Q:
除了楼主说的,电机的头尾是否搞错也要注意。

网友Y:
其实接星三角起动主电路很简单,就按接我盒内的连接片接,接线盒内有三个连接片,连接片横接把三个接线柱短接,就是星形连接。把三个连接片竖接,分别把上下两个接线柱连接起来,就是三角形连接。现在把接触器的三对触头代替三个连接片,还是这么接,就是星三角起动的主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