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06):
先介绍下背景,就是四台高大上的进口机器配置了一台联想电脑。准备组件局域网用于上下传生产程序。设备厂家免费送了个程序制作的软件。(题外话,其实公司已耗资100KRMB引进了第三方编程软件)。问题来了,设备商提供的软件是带加密狗的,只能用于XP系统之下的电脑。而现在的电脑标配是内存4G以上的win7系统。所以特别要求电脑提供商装了XP SP3系统。看它硬件还额外提供了张独立显卡。然而当按步骤装好了设备商提供的软件后。打开却提示ActiveX部件不能创建对象。根本没有办法使用。木有办法,去请教万能的度娘,尝试了各种方法依然不行。万般无奈之下,把软件和加密狗拿到已近报废的一台办公电脑上,同样的XP SP3系统。首先启用了ActiveX各种设置。居然一次安装成功能正常使用。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A:
供应商没有XP系统了,所以找了张5元钱的电脑公司安装版的XP安装了一下,这次就算了,下一次一定从隔壁微软借一张原版XP珍藏版给楼主按上。

网友B:
应该还是系统问题,文件不完整。

网友C:
在另一台电脑可用,看来还是像系统的问题。

网友D:
关于XP和WIN7。win10引发的一系列的毛病简直是罄竹难书····

网友E:
系统问题,不要用克隆纯净版系统,文件删除的太多了。当然最好是安装版了,我昨天也碰到这样的情况,换个系统就好了。

网友F:
系统问题,有时候真是烦人!

楼主:
今天换个XP系统,启用ActiveX。就可以了,就是要先装设备软件,后装系统各种驱动。

网友G:
WIN7装虚拟机试试呢

网友H:
XP有很多版本,有家庭版、企业版、专业版。安装工控软件一般是专业版。

网友I:
xp以后的操作系统,问题真是罄竹难书

网友J:
系统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