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 新手求助

楼主(2015-11-06):
各位大神好   小弟刚刚开始学习伺服控制  用的是松下伺服    如果在PLC写程序的时候 输入伺服ON指令后  伺服就处在了打开的状态了吗?  如果想让松下伺服运动  (就是简单的动  ) 剩下的直接就可以写脉冲吗?  但是如何写入脉冲呢  求各位大神详细的解答一下  小弟刚刚接触  许多基本的问题不太懂  请大家多担待

网友A:
用脉冲指令SPD系列指令,明白这几条指令的用法就可以了

网友B:
CPIH:
INI
  端口c1:        0000-0003 脉冲输出端口指定0-3     0010-0013 高速计数器输入0-3
                 0100-0107 中断输入0-7(计数模式) 1000-1001 PWM输出0-1

  控制数据c2:    0000 比较开始,  0001 比较停止, 0002 变更当前值,  0003停止脉冲输出
  变更数据保存低位CH编号:s变更数据(低位) s+1变更数据(高位)
SPED
  端口c1:        0000-0003 端口指定
  模式c2:       0000 cw/ccw输出方式,cw方向, 连续模式  0001 cw/ccw输出方式,cw方向, 独立模式
                 0010 cw/ccw输出方式,ccw方向,连续模式  0011 cw/ccw输出方式,ccw方向,独立模式
                 0100 脉冲输出方式, cw方向, 连续模式  0101 脉冲输出方式, cw方向, 独立模式
                 0110 脉冲输出方式, ccw方向,连续模式  0111 脉冲输出方式, ccw方向,独立模式
                 第2位(0cw/ccw方向 1脉冲输出方式)第3位为方向指定(0 cw/1 ccw)第4位为模式指定(0连续/1独立)
                 注:独立模式由puls指令设定脉冲量,走完后停止脉冲输出
  脉冲频率s:     s目标频率(低位), s+1目标频率(高位)
PULS
  端口c1:        0000-0003 端口指定
  控制数据c2:    0000 相对脉冲输出(输出量=设定量)   0001 绝对脉冲输出(输出量=设定量-当前值)
  脉冲输出量s:  s脉冲输出量(低位), s+1脉冲输出量(高位)
PLS2(定位)
  端口c1:        0000-0003 端口指定
  模式c2:       0000 cw/ccw输出方式,cw方向, 指定相对脉冲   0001 cw/ccw输出方式,cw方向, 指定绝对脉冲
                 0010 cw/ccw输出方式,ccw方向,指定相对脉冲   0011 cw/ccw输出方式,ccw方向,指定绝对脉冲
                 0100 脉冲输出方式, cw方向, 指定相对脉冲   0101 脉冲输出方式,  cw方向, 指定绝对脉冲
                 0110 脉冲输出方式, ccw方向,指定相对脉冲  0111 脉冲输出方式,  ccw方向, 指定绝对脉冲
                第2位(0cw/ccw方向 1脉冲输出方式) 第3位为方向指定(0 cw/1 ccw)第4位为模式指定(0指定相对脉冲/1指定绝对脉冲)注:绝对脉冲(输出量=设定量-当前值)
  设定表低位CH编号s1:    s1   加速比率,                  s1+1 减速比率
                         s1+2 目标频率(低位)            s1+3 目标频率(高位)
                         s1+4 脉冲输出量设定量(低位)    s1+5 脉冲输出量设定量(高位)
  启动频率s2:    s2启动频率(低位) s2+1启动频率(高位)
ACC
  端口c1:        0000-0003 端口指定
  模式c2:       0000 cw/ccw输出cw方向,连续模式      0001 cw/ccw 输出cw方向,独立模式
           第4位为模式指定(0连续/1独立)第3位为方向指定(0 cw/1 ccw)第2位(0cw/ccw方向 1脉冲输出方式)注:独立模式由puls指令设定脉冲量,走完后停止脉冲输出
  设定表低位CH编号s:     s加减速比率,s+1目标频率(低位), s+2目标频率(高位)
ORG
  端口c1:        0000-0003 端口指定
  控制数据c2:    0000 原点检索、cw/ccw输出,  0100 原点检索、脉冲+方向输出, (参数由系统设定)
                 1000 原点复位、cw/ccw输出,  1100 原点检索、脉冲+方向输出,

CQM1H:

SPEED
  端口c1:        000-003 端口指定
  模式000 :独立模式
  模式001 :连续模式
  脉冲频率s:     s(低四位)、s+1(高四位):目标频率
PLS2(定位)
  端口c1:        000-0003 端口指定
  方向指定符:   000 cw方向,  001 ccw方向
  第一个控制字s:     s加速比率,s+1加速后目标频率, s+2(低四位)、s+3(高四位):输出脉冲数
ACC
  端口c1:        0000-0003 端口指定
  模式000:
   设定表低位CH编号s:     s加速比率,s+1加速后目标频率, s+2减速比率,s+3减速后目标频率     注:输出指定脉冲数后停止脉冲输出
  模式001:(加速)
   设定表低位CH编号s:     s加速比率,s+1加速后目标频率
  模式002:(减速)
   设定表低位CH编号s:     s减速比率,s+1减速后目标频率  注:输出指定脉冲数后停止脉冲输出
  模式003:(减速)
   设定表低位CH编号s:     s减速比率,s+1减速后目标频率
PULS
  端口指定:        0000-0003 端口指定
  控制数据:
  000: cw脉冲输出
      脉冲数s:    s(低四位)、s+1(高四位):设定脉冲输出总数
  001: ccw脉冲输出
      脉冲数s:    s(低四位)、s+1(高四位):设定脉冲输出总数
  002: cw脉冲输出
      脉冲数s:    s(低四位)、s+1(高四位):设定脉冲输出总数   s+2(低四位)、s+3(高四位):减速点脉冲数(输出的此脉冲数后开始减速)
  003: ccw脉冲输出
      脉冲数s:    s(低四位)、s+1(高四位):设定脉冲输出总数   s+2(低四位)、s+3(高四位):减速点脉冲数(输出的此脉冲数后开始减速)
  004: cw脉冲输出,不定脉冲数
  005: ccw脉冲输出,不定脉冲数

网友C:
2楼很强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