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07):
是这样的,我用信捷的PLC来读出一台设备上的数值,该设备的数值是单精度浮点数4个字节,说明书介绍这4个字节是即低word和高byte在前格式。请问,怎样转换才可以在触摸屏上读出准确的数值。

楼主:
请问把4个字节的单精度浮点数即:3F 9E 06 51。怎样用PLC里的程序转换出实际数在触摸屏上显示。假如这4个字节数在PLC的D0,D1中。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复啊,知道的请告知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把4个字节的单精度浮点数即:3F 9E 06 51。怎样用PLC里的程序转换出实际数在触摸屏上显示。假如这4个字节数在PLC的D0,D1中。
如果使用的富士触摸屏的话:

那么在数值显示框的属性中选择输入类型浮点数,地址D0,数据长度2个字。

网友B:
没用过。有高低word翻转指令吗?
不过两个字分别传送,也能实现翻转。

网友C:
直接读就行了,触摸屏这个显示框属性显示格式改成浮点数就可以,PLC不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