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07):
前天客户说一个台安变频器经常不动作了。我说你换个电机试试,结果有时候可以,干半天就不走了。有时候直接不动作。今天早说直接就坏了。让我过去看看。直接拿了一个易能eds800-2s0015过去。1.5kw 220v的 过去看了台安的接了不到10跟线吧。于是拍个照片拆了下来。然后把易能的换上去了。看看台安的体积是易能的2倍吧,好像台安的没有风扇。设置好参数,试运行,说是最后长度长1.5cm,又调第二段速就是最后一个段速调到5,把减速时间调为1s,结果差2mm,又把第二段速调为3减速时间改为0.3 这次误差0.4mm 客户说可以了。实际我调试了6次左右,减速时间和第二速度。他的工作过程是给大理石切一块一块的,必须准确,通过3段速,一个编码器,电机加减速机完成精度的。多次尝试,最后得到0.4mm左右 的误差,其实可以大于1mm的误差,客户通过修改屏的参数可以设置误差值的。

过一会客户说有一个新机器老跳闸,让我看看。过去看了一下,是普传的pi9100的220v 1.5kw的,差故障是过载过电流,5.8a报警了。报警频率为2hz。矢量提升为百分之10.我改为8. 低频运行是4hz没动。我纳闷了低频是4,为啥他2hz报警呢。每次都是2hz。没给他解决,今天也没干活,说是让厂家来看看。1.5kw的电机2hz频率5.8a电流不知道为啥。为啥能这么高。

网友A:
确实挺费解。变频器是设置最低频4HZ吗?

楼主:
你不管几hz 不应该那么大电流吧。1.5kw最大3.8 他报警5.8a。很大啊。而且报警频率为2hz不是4hz。

网友B: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分享一下处理的经验

网友C:
最低4HZ 也要从0往上升,经过2HZ.

楼主:
降频率的时候报警的,不是升,我没去解决,客户的新机器,让他找厂家吧。

网友D:
与负载不知有不有关系,问题应当找到了吧。

网友E:
这种机械低速设定是1.5-2HZ
不原会有太大误差

网友E:
电流大是用矢量的问题

楼主:
我易能的设置最低2.7hz。精度为0.5mm以内。减速时间也特短。普传的那个最大电流竟然5.8a 1.5kw的220v的。估计机械设计的不好?或者变频器参数设置不对。我易能的矢量提升了一点点。迷你机。矢量提的低的记过是2hz好像不走的样子。2.7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