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瓶车故障

楼主(2015-11-07):
电瓶车一加速,就有“咕 咕 咕”的响声,速度稳定下来就不会响了,不知道是控制器的问题还是电机的问题?(新电瓶)

网友A:
有可能是机械故障,而非电器故障。

网友B:
建议推导修电瓶车的那里先看看

网友C:
听样子,你的车骑了有几年了,该紧紧锣丝了。

网友D:
大部分可能控制器坏了,也有可能电机霍尔元件坏了?

网友E:
推去修理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F:
可先辨别是机械碰击声还是电磁振动声?

网友G:
控制器的毛病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