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07):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QD75里面如何清掉所累计的脉冲量?我知道FX系列里面直接赋值K0到D8340,但QD75赋值KO怎么就清不掉呢?

网友A:
用当前值改变功能。

楼主:
我把K800放到D20里面,然后MOV K0 D20 就是清不了零啊

网友B:
QD75有偏差计数器清零的引脚,轴1,2,3,4的引脚分别是1A13,1B13,2A13,2B13;在QD75参数里可以选择该信号动作的正负逻辑,然后在需要的时候置On相应的引脚就可以了。这个信号不能随便给。你可以试试原点回归

网友C:
程序里就清零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把K800放到D20里面,然后MOV K0 D20 就是清不了零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这也是个方法,谢谢啦。但最好是在程序里面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