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plc怎么和威伦触摸屏通讯???

楼主(2015-11-07):
这两个是plc和屏上的设置?和网上的差不多呀怎么我的连上后plc没反应?但是在线模拟plc就有反应!
难道还要设置什么吗?

网友A:
通讯线是否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呀!别人接的通讯线!查了查接线方式但是不知道9个孔的序号是怎么排的!是从左往右从上到下的顺序数123456789吗?

网友B:
把驱动改成 Siemens S7-200 (VD any address)试试看

网友A:
按下面图接线试试。

网友C:
连线是否正常都没确认就乱试;
S7-200的编程口PIN7上有+24V,如果乱接到这个上面,连上屏的话,估计不是屏烧就是PLC通讯口烧毁了;

网友D:
基本就是拿条线就用的。
连不上再说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把线拆了看了就是你发的那样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连线对了还是通讯不上怎么办?

网友E:
PLC要编程初始化才能正常通讯

网友F:
关注一下,最近也在研究触摸屏。我的是威伦6056i。还没开始通讯